hkc 2209 屏闪问题

楼主(2013-12-21):
收到客户一台hkc 2209显示器,屏幕闪烁,开关无反应,拆开后,无电容鼓包漏液迹象,外挂2组灯管测试,屏幕还闪,关机测试电源板12 v 5v输出没有问题,果断吹下高压板上的驱动管和IC,挂一个通用高压条,换上之后,故障解除,点机测试1个小时,故障排除,第二天准备通知客户取机,一开机,故障又出现了,各位师傅,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哪有问题,会 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液晶屏上供电电路有下稳定

网友:
灯管加电  动动 看闪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测试出来

不对呀,要是屏供电的电路不稳,灯管不应该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要是屏供电的电路不稳,灯管不应该灭啊

改了高压还这样,那就是灯管有问题了,测灯管的有时候测不出

网友:
单独用心灯管不要连接液晶屏测试,还是闪烁的时候5v  12v  稳定吗?  开关无反应?指示灯什么情况?屏幕闪烁的时候是显示无信号抖动?还是不断重启?

网友:
用稳压电源接单灯高压,一根一根灯管的试一下

网友:
首先要排除是 图像抖动闪烁  还是背光灯光闪
  图像闪   换屏线  测屏供电  换通用驱动板测试  背光闪 测供电稳定不  用可调电源带通用高压板测试灯管 确定灯管没问题(老化的灯管都会电流偏高 平时维修时比较下就知道了  通用高压板保护电路做的不足 很多老化灯管也能正常工作几个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喜欢改通用高压板的原因)

网友:
换个高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