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号I20 3.0海信小本,30针屏线如何飞线电压

楼主(2013-12-21):
目前机器可以正常点亮,但屏线插槽的背后一个排阻烧毁,PCB板层也被烧毁了,导致暗屏,所以想直接飞线至屏线接口处,请高手指点,从哪里找来一个电压,又飞到屏线的几脚那?这个板子找不到图纸

网友:
看看烧毁的地方是不是屏供电呀

网友:
肯定是屏供电,不然的话,不会暗屏。我想的是,想找一下,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哪脚是主供电,飞根线过来,这样屏幕也就亮了,解决问题

网友:
找到图纸,才好修。

网友:
嗯,是供电要看图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