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索泰GTX680

楼主(2013-12-21):
故障通电无显示
解决 目测背后多处掉件,上网找到高清大图补件后修复

网友:
这么好的卡啊,你又赚到了。

网友:
这个卡、就出问题了吗  楼主太叼了。技术牛X。

网友:
捡到的吧!!!!

网友:
捡到的吧!!!!

Rngon -2 重复回帖

网友:
楼主怎么上网找到的高清大图,能教教吗

网友:
    你又赚了楼主

网友:
LZ  赚了啊

网友:
牛人一个,肯定时间到的

网友:
好东西呀,一般游戏全部都能搞定!

网友:
咱啥时候也能配上这种高端卡啊。。

网友:
这玩游戏可以啊

网友:
赚大发了这个。。

网友:
找图补件,这方法好。。

网友A:
插口旁边那个8脚的是什么?

网友:
这块卡原来是怎么掉那么多贴片元件的?  原来的主人暴力所致?     还是过热后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口旁边那个8脚的是什么?

INA219,进口ic,淘宝不单卖,买了两颗花了30块钱,是一夥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