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6 AM3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12-21):
故障:接手一块V星主板,上电不跑码,复位长亮

am3 时序 为  内存供电>VDD2.5 >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如果不这个时序来修很难找到故障点,在线测量内存供电有1.5,VDD2.5 也正常产生,接下来应该产生的是CPU电压 ,如果此时不按时序来修去修桥供电,总线供电就大错特错了,在线实测cpu供电为0v,再查芯片控制信号vcore_en为5v,看图纸应该为低电平有效,往上查发现Q14为双NPN型三极管,工作原理是2脚高电平导通,5脚高电平导通,那6脚直接被拉低到地,Q16控制极变为低电平,q15控制极高平电平导通拉低VCORE_EN信号,核心供电产生.实际测量  q14 2脚5脚为高电平但是6脚没被接低,说明Q14损坏,找不到此小管,直接将6脚短接4脚修复.

ISL6263A ISL6263B不能代换的

网友:
电路图在呢里,共享一下

网友:
时序很重要

网友:
楼主,把图纸结合起来,讲解,有利于新手看懂。。你的图片来自QQ空间,是看不到的

网友:
说的是三极管的工作条件吧,确实没怎么看懂,要是配上维修图片就好多了

网友:
AMD的时序和因特尔的不一样,楼主说得太有逻辑了,得哪个笔自己划下才能明白楼主说得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