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1f 显示器白屏,不知道怎么原因

楼主(2013-12-21):
hp 2211f显示屏,用一段时候白屏,驱动板换过,电压量正常。白屏后拨下屏线就能显示,,担用一段时候又出现白屏。白屏不定,有时候几天都不出,有时候几个小时就出了。也加焊过。现在实在不知道什么回了。

网友:
白屏的时候量下屏供电

网友A:
拔下屏线?有显示/?不矛盾吗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换过了。

网友:
白屏了,拨下屏线又显示正常了。可以用一段时间。就是搞不明白。如果接触不好应该不会老这样。

网友:
你驱动板和屏线都 换过了那屏的可能性就大了,检查一下屏的 供电稳不稳定

网友:
看平供电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下屏线?有显示/?不矛盾吗

他的意思应该是罢了屏线重插

网友:
白的时候看看屏供电呢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或者看看白屏的时候屏供电有吗

网友:
首先 换一根屏线  测试   白屏的时候测5V 是否供到屏上面去了   在屏上边有个5V 保险 之后有个1117 类的芯片将5降到3.3   白屏的时候测这个3.3稳定不  同时5V  经过一个电感 二极管(升压整流)变成10-13v(大概)这个电压稳定不如果这些都正常  那么就考虑信号的问题 换确定是好的能点亮的通用驱动板测试

网友:
屏线氧化接触不良的原因吧?首先更换,测试

网友:
那天修了个联想显示器,也是这种问题 显示花屏又白屏,  换了跟排线就好了。

网友:
换个屏接口喽。因为只要不定时花屏的话我都先换个屏接口的。

网友:
你的显示器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屏问题是否解决?在此我也说说:首先考虑是屏接口的问题,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其次考虑屏的问题,屏排线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芯片,大小跟主板上CPU电源管理芯片类似,针脚比管理芯片针脚少。那个芯片容易虚焊。我遇过类似的问题,加焊之后好了。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