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10开机报警7声!

楼主(2013-12-21):
M4010开机报警七声,求帮助!

网友:
换个CPU试试    不行就把桥烘下

网友:
显卡 内存吧

网友:
北桥空焊了吗,加焊试试

网友:
7声找不到CPU  8声认不到屏

网友:
换个CPU  或加焊北桥

网友:
AMD的就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七声一个是内存吧

网友:
屏线或是屏换个试试,我以前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果断北桥啊

网友:
内存好像是3声吧  不记得很清楚了

网友(2014-02-22):
我的也是7声响 现在加焊了北桥还是报警 不是知道是不是要换才行 以前的加焊都可以的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  是显卡 呢

网友(2014-04-05):
我的也是,焊接北桥好了一阵子,结果用不了两天就又是7声响,有修好了的吗。分享一下吧

网友:
换北桥解决啦

网友(2014-05-28):
我的北桥换了也不行呢

网友:
dell的7声8声都是显示问题  我也遇到个m4010 7声,就是换北桥好的

网友(2016-05-24):
amd的就是桥问题,加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