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进系统但不显,屏幕必须打开一定角度屏幕才亮,亮以后就可以随意角度了

楼主(2013-12-21):
很奇怪,关机后再开机95%不会亮,但看指示灯系统已经启动了,外接有显。必须把屏幕折到大约30度角的时候屏幕才亮,通常已经启动完成了。
屏幕亮了以后,可以随意打开屏幕到任意角度都是亮的。再关机开机,仍然不亮。

如果是屏线接触不好,为什么亮了以后随便摆弄就没事了呢?真奇怪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啊

网友:
休眠去掉或者屏线坏了

网友:
把屏显拆下来看,断线没

网友:
估计休眠键问题

网友A:
休眠开关处理过了吗

网友:
建议,在不显的时候,测量接口,看哪个条件没满足

网友:
屏线换过没有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试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准好 换好过

网友:
我认为应该看下LID和屏线

网友:
休眠去掉或者屏线坏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线问题多一些吧,建议把机子和屏都拆了重新插一遍可能会有意外呢

网友:
休眠有很大的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开关处理过了吗

打开时不会亮,稍微合上一些会亮,好像和lid#的作用刚好相反了。

休眠开关怎么了才会到这这个问题?

网友:
盒盖开关  屏线  屏   就这三样东西

网友:
楼主拆开检查一下涩 说多了不动手也没啥用啊

网友:
个人认为,正常是这样的,如果休眠开关出了问题,就难说了,直接短接排除了,就好向其他方向展开。还是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不知修好没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估计还是平线的几率大些。

网友:
应该是休眠或屏线,屏的可能生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