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 出错!

楼主(2013-12-21):
G470 刷BIOS 出错      EC的BIOS不能擦除?  总是出错    想问问有没有人刷过?  怎么刷的?

网友:
去保护试试

网友:
去保护和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如果芯片没有问题,那真的要去除保护才行哟

网友:
更换个芯片就好了。我遇到过。芯片坏的案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原EC 是MX25L1005A    我换PM25LV010    可以吗

网友:
去掉保护, 不行就有可能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个BIOS芯片  试试

网友:
去保护和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一般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换芯片

网友:
恩一般也就是像上面说的去保护,有些人说去锁,然后再不行就换芯片,再不行就是你编程器问题了

网友:
换个BIOSS片试试, 或者重新选择器件名称试试。

网友:
先去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