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0 不开机

楼主(2013-12-21):
今天接一本 有待机但就是不开机是怎么回事
华硕

网友:
查IO芯片的工作条件,再不行,就南桥啦。

网友:
我试一下 谢谢

网友:
看看开机键有电平吗

网友:
看看公共点有电压吗,还有3v5v有吗

网友:
你不要换桥先了,你看工作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三,五V正常不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不行再查IO工作条件

网友:
现查开关跟线 然后开机芯片 BIOS

网友:
先看没有进水,在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