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 点宽带 连接 连接不上去呀 用路由器 就是正常的 可以上网

楼主(2013-12-21):
宽带 点宽带 连接 连接不上去呀 提示 678 用路由器  就是正常的 已经排除了 系统问题   经测试 外加 USB网卡 可以正常 拨号连接网络     想请问一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 不加USB 网卡排除问题吧 兄弟 们   《电脑 全新的 。真是让人非常 头痛 有知道的 说一下 谢谢了 》 还有 用拨号软件 提示 651  也不能连接

网友:
你看看电脑有没有设置IP呀,把IP去掉了,在不行的话就把网卡设置成 双杠100试试了

网友:
在属性里设置就OK了   或者重新建立一个快带链接

网友A:
看看设备管理那里吧 有没有没驱动的

网友B:
没有设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设备管理那里吧 有没有没驱动的

兄弟 说了路由器 可以正常上网  就是宽带连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好了

求方法  兄弟

网友:
把原来的宽带删除  从新建立宽带  这个简单    或者在本地链接点击属性  设置成自动获取IP地址就OK了

网友:
换网线试一下看看

网友:
我告诉一个方法解决,这是你的网络公司把你网卡MAC打入黑名单,你修改下网卡MAC就行了。

网友:
你连接了路由器,宽带肯定登不上,拆掉路由直接连猫拨号

网友:
重建宽带连接试试!

网友:
一,已经有其他设备在拨号,如路由、本机、电视
二,账号密码不对

网友:
正确的方法是,手动配置一个ip地址,然后最好换一根网线,可能排线顺序不对,造成串扰,无法正确获取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