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那么些显示器碰到了个新问题

楼主(2013-12-21):
长城显示器改通用驱动板,电源板上有个BRIGHTNESS信号,接上就亮,不接就不可以使用,VCC,GND,ON/OFF,ADJ都连上就是不亮,接了BRIGHTNESS这个信号才可以正常使用,BRIGHTNESS是什么信号求解,作用是什么~~~~~ 电源板上标有VCC,GND,BRIGHTNESS,VOLUME,MUTE,请教后边三个都是什么意思

受到警告 2#

网友:
路过看看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vccvcc -5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控制亮度的吧

网友A:
这是亮度调节啊楼主

网友:
来打酱油的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vccvcc -5 严禁灌水

网友:
泡了好几年坛子,问一下同学们图片怎么传

网友B:
亮度调节  音量【应该是给有的显示器内置音响使用的吧    内置音频信号控制

网友:
亮度  音量  静音

网友:
亮度、音量大小、闭音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亮度调节  音量【应该是给有的显示器内置音响使用的吧    内置音频信号控制

里边没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亮度调节啊楼主

为什么这个不接亮度控制他就会不开机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边没喇叭

有这个功能,不一定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