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robook 4416S AMD芯片组 ATI显卡 BIOS

楼主(2013-12-21):
板号:6050A2252301-MB-A03
惠普Probook 4416S BIOS AMD芯片组

网友:
请问一下 我的刷bios没有声音,只有CAPS LOCK 键 之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怎么办呢?

网友(2020-03-27):
此BIOS 非常好,之前 没刷之前,电流上到1.3 不动。 内存过不去,。。刷了好几个BIOS无效,并且每次BIOS是刷完之后效验 都是失败,。故障依旧没有变化, 。这次用它立刻就好了。 虽然效验依旧失败。但是开机电流上去了。2.0A,两瓶了。

6050A2252301-MB-A03             SST25VF016B@SOI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