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2用启动U盘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3-12-21):
戴尔E2进不了系统 我想检测下硬盘 用启动u盘进入硬盘检测选项测不到硬盘 进PE有测到硬盘,需要在那个地方设置呢, 还是。。。。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下

网友:
肯定是在BIOS了这还要问

网友:
拆下硬盘挂到 台式机器上搞.百分百找到,找不到就坏了。。。。。。。。。。。

网友:
 谢谢了 你们的招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