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本本 单独用电池正常 一接适配器 屏幕一亮一暗 单用适合配器也一样

楼主(2013-12-21):
     请教个位大师    我有台联想Y460P本本  单独用电池正常  一接适配器  屏幕一亮一暗  单用适合配器也一样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
  修了那么多本本  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该往哪查起

网友A:
这个是屏是LCD还是LED啊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三星的是高压板问题,换了就好了

LCD屏一般是高压板问题多,LED屏可能是主板上的升压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
如果是高压板问题 那么用电池高压板就没有问题的嘛

网友:
楼主 找个专门修笔记本 叫他给瞧瞧不就完了吗

网友:
先换适配器试试,像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吧

网友:
适配器坏了 前几天遇到一个华硕本就是这故障

网友:
可能是适配器供电电路有问题,换一个看一下。

网友:
说的不清楚,太笼统。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键盘有可能连键了

网友:
适配器电压不够 换一个19V  4.74A的试试

网友:
不是的,高压板出现问题的话,主板保护隔离公共端 19V电压 到高压板主供电 处就不能进行内部变压器进行升压,用电池供电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充电电路的问题,接外接电源就把某个电压拉低了

网友:
但用适配器也闪,重要查屏的供电看看哪个电压不稳来回跳变就是他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不稳定哟不然不会闪的

网友B:
先测试屏供电,看看哪个电压会跳变,再细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屏供电,看看哪个电压会跳变,再细查,

这个机器充电电路经常出问题

网友:
解决了  他娘的  是屏上的升压小板的问题   换个屏就解决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绕了这么久  思路不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屏是LCD还是LED啊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三星的是高压板问题,换了就好了

LED的  是屏小板升压电路的问题 换屏解决 问题越简单  思路还越模糊了

网友:
查一下屏升压电路,如果搞好,还不算是赚了一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