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要人命啊

楼主(2013-12-21):
昨天接了一个micro  star显示器  问题是 用大概15分钟关紧 会黑屏  先直接测它灯管  好的  我就直接把他高压板换了  试了帮小时OK没问题装机  拿到同行店里 收钱  过了5分钟 同行说又是老问题  我拿来一点过2分钟就黑了   然后我就拿我自己板去点他灯管  过1个小时没问题  我就继续换高压板  还是过10几分钟 黑屏  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嘿嘿,。灯管可能性比较大。何不外接灯管两两代换试试呢,。。。

网友:
黑屏时测高压板EN电压还有不,要是没了,肯定是驱动板坏了,换驱动板或主芯片试试!
要是EN脚电压没变,换按键试试或者把按键板拔下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再多说一句,这故障的显示器多测试一会儿的好,免得人家认为咱们技术不行!

网友:
4;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下

网友:
把他原高压板得供电断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黑屏的时候,那指示灯还亮不?亮的话,你都改过高压条了,那可能就是灯管问题了。指示灯不亮的话,可以改个电源板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是好的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好的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源板供电不足吧。所以才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源板供电不足吧。所以才会这样的。

是的  这就是电源板供电不足引起的  我直接改了一块电源板就OK了

网友:
看来问题是找到了,电源板的问题,刚才我也在想,看到15楼,就恍然大悟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 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接触的问题吧.

网友:
灯管有问题的话有暗影的

网友:
灯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就是灯管问题了 你换一个屏的灯管试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没 最后是什么问题
问题找到了是 电源板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大,因为通用的高压条是不带保护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灯管呢?原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你自己的板子是通用高压板吗? 如果是很可能灯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