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不充电

楼主(2013-12-21):
今天收到一台东芝L700,症状为不充电,充一会了就固定在一个数值不充了。换了 电池还是一样的症状排除电池问题了, 换了充电芯片 症状也一样,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啊?

网友A:
查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或外围充放电场馆的对地阻值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啊。。。 思路短路中。。。

网友:
查下充电电路的反馈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或外围充放电场馆的对地阻值

工作条件应该满足的,充一会就不充电了,像保护了一样。

网友:
充电检测电阻可能阻值偏大,还有反馈,多查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应该满足的,充一会就不充电了,像保护了一样。

同意楼下说的,查下充电芯片 反馈端相连的电阻或充电电感后级相连的滤波电容有没短路失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下说的,查下充电芯片 反馈端相连的电阻或充电电感后级相连的滤波电容有没短路失效

又换了一个充电芯片。但是现在充电了,但是充电的指示表没动,过一会鼠标移动过去可以看到冲进电了,是哪里还没弄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换了一个充电芯片。但是现在充电了,但是充电的指示表没动,过一会鼠标移动过去可以看到冲进电了,是哪 ...

查下芯片连接I.O的线路,根据图纸查下充电电流 电压设定! 没有图纸,只能提供一个方向给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查下芯片连接I.O的线路,根据图纸查下充电电流 电压设定! 没有图纸,只能提供一个方向给你

好像还有一个CELL的东西,下个充电芯片PDF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有一个CELL的东西,下个充电芯片PDF查查

好的,我去下载一个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