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Z BIOS .301板号K42Jr V4.1 解决温度问题

楼主(2013-12-21):
刚改好的BIOS,解决风扇长转及CPU 高温报警,已进系统测试OK。

有需要请给加点分,谢谢,我分不够都降级了。
K42JZ .301板号K42Jr V4.1

网友(2017-08-17):
别再浪费分了。我下了,机器都点不亮了,风扇狂转,还不显示了

网友(2019-01-18):
第一天 测试是好的  第二天早上 就又不行了

网友(2023-06-22):
下载试试,也是高温,刷好几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