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41wx5 小尾巴线定义?

楼主(2013-12-21):
lp141wx5 小尾巴线定义? 那几根是+那几根是-

网友:
想改成显示器,做测试用用

网友:
量升压条壳子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大神来个回复的,学习下

网友:
新手 求解......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30pin   单六  lvds   30PIN单6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网友:
进一个这种高压条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