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D3不通电求支招

楼主(2013-12-21):
收到一片昂达A770/D3的主板,上负载测试电压全都正常,上CPU插上电居然不来电!!神奇了,,以为是我的电源没插好,可是反复的试机,哇靠,还真是上CPU不通电啊!!修了好几年的板子了,,头一次遇到这种现象,初步判定肯定是CPU控制的哪个模块短路了,检查了内存这边,CPU供电这边的电压对地阻值都正常,,没辙了,,哪位大仙有妙招,求救啊、急急急!!!!

网友:
排除是短路引起的不上电后可上个AM3的U试试

网友:
上负载测试电压正常,因为是空载啊,所以电流很小,电压测试正常。但是上了CPU又不一样了。电流很大流过故障元件。所以可能就会像这样的没有什么动静。还平时的闪一下保护都看不到。也可以是太快保护了所以感觉起来像不通电一样。也许还是要查查CPU供电电路,如果是我修的话。

网友:
你上的U版本太低了,am3的板子,上错u必定是保护的。

网友:
换个u试试吗   不上u之前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