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装win7重启

楼主(2013-12-21):
三星固态硬盘装WIN764位系统 装好以后总是自动重启。刚开始好好的,过一晚上就会自动重启。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正常进系统?然后自动重启?还是?安装系统都无法完成?以前没有?用了固态后才有的的重启/?

网友A:
bios设置ssd硬盘第一位启动

网友:
正常进系统后自动重启...用了固态后才有的的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ssd硬盘第一位启动

bios设置了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分区安装,然后关闭网卡唤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