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U310 无35V求帮助。

楼主(2013-12-21):
型号:IdePad U310
版号:DA0LZ7MB8E0 REV:E

此35V芯片采用的是TPS51123A。、
我测量了16、8、17、22、9、3、13 均是正常唯独的是18脚为低电平不正常。

我追查图纸到了PR160此处

18脚的开启电压时由5V_AL上拉得来的
受控于SYS_SHDN#此信号,此信号有两处

这两处
我看不懂请教下各位 联想U310

网友:
没人帮忙吗?

网友A:
看下那热敏电阻RV10.

网友:
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那热敏电阻RV10.

找到了!,但是没标示阻止怎么测量啊、?
我查了下ec都没工作了

网友:
跟温控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