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I3PCG-41219T上电池不开机不上OK求一问题怎么判断电池坏了呢?

楼主(2013-12-21):
怎么判断电池坏了呢?电池在淘宝一看200多大洋,我不能买个试试吧,还有就是电源19V这部分电路是独立出来的小板,这个小板也是300左右,客户报价450让给修好,不用管电池是不是坏了。这个本子是客户在家放了一个月,然后就是不开机了,我把电池取下来就行客户当时没有修,过一个月客户去回来找我说过保售后给出了一份报告,说是电池排线电源连接线这块出现问题,排线这里还接有一个小线路板独立出来的,我拆机看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如照片,在插电源适配器情况下,是不是电池也应该有19V电红色的线?求救中,恳请高手指点怎么解决?还有就是都插上电源指示灯狂闪。

网友:
老板 ,说的详细一下好吗

网友A:
现在是电池插上就不能开机,不插电池就能开机  我把电池连接线信号的线拔下就可以开机,是不是电源放久了,电池坏了呢,这个电池也没有可以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电池插上就不能开机,不插电池就能开机  我把电池连接线信号的线拔下就可以开机,是不是电源放久了 ...

图片上面黑红线哪里旁边有个小接口5根线的拔下就可以,这个也是连接电池的,是不是肯定是电池坏了,我怎么判断是电池坏了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换了电池也没有好,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因为维修太贵毕竟不用电池也能用,奇怪的问题,如果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自己有把握就弄,没有把握就别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