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

楼主(2013-12-21):
y450 开机灰屏无显示    外界灰屏无显示  小板电压1.8跟1.06 电压正常  刷过BIOS 问题一样  怀疑是显卡但不敢盲目换,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确定电源板子没问题换显卡吧 这显卡都是坏

网友:
修好了,就是在触摸版下面有一点点水垢,下面有3个灯,最左边灯的位置上面一点点的位置,有断线,是南桥到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