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0j CPU温度86度

楼主(2013-12-21):
一台ASUS A40J的机器,拿来黑屏。。据电流显示,显卡没有完全工作,。加焊显卡,可以开机了,但是客户拿回去用了五天左右,又黑屏。。我重新加焊显卡无果,还是黑屏,没办法了,先接外接显示器看看,结果,竟然亮了,,装机。开机测试,风扇狂转,且CPU温度一直都是86度。,。刷了几个BISO还是一样的故障。。无语了,难道是BISO程序没对?

网友:
华硕的要原BIOS不然温度会高哦。

网友:
华硕要注意备份啊。有些只能用原bios或合成的bios。不然就高温。掉电。。。

网友:
温度是高,但是没有掉电,这样是不是可以忽略这种温度,因为一直都保持这个温度没变动

网友A:
这个要在官网下载的BIOS跟原来备份出来的BIOS合成才行的

网友:
你在论坛找找有原厂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在官网下载的BIOS跟原来备份出来的BIOS合成才行的

这个我就不会了哦。

网友:
去华硕官网下载BIOS  刷进去

网友:
这个机器BIOS程序不对就会出现温度高,风扇狂转的问题,但是不会出现死机,掉电的问题。两个解决方法,
1:把风扇改成3.3V电压
2:刷回原来的BIOS。

网友:
86·C,烧不坏??

网友B:
cpu温度我又刷了几个BIOS。终于解决了,但是又是时显时不显,。搞死人了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刷bIOS之前要备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温度我又刷了几个BIOS。终于解决了,但是又是时显时不显,。搞死人了啊

拿下来重植下

网友:
没钱下载没钱

网友:
拿下来重植下。加焊有时候没用

网友:
是不是散热铁坏了

网友(2014-01-22):
我也有台问题差不多

网友:
这种机器都是这样肯定是bios问题,必须刷原版bios以前遇到过

网友:
据说要官网的BIOS..

网友:
BIOS 的问题

网友:
加焊??重植???难道你们就以为芯片真的不会坏??发一颗换上去要死啊??真的搞不懂很多人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在官网下载的BIOS跟原来备份出来的BIOS合成才行的

怎么合成  ?  求指导

网友:
换芯片不要钱啊,没有九成把握,谁换芯片啊

网友(2015-10-11):
看内存插槽那的版号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