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闪屏,而且出中间出现“Adjusting”

楼主(2013-12-21):
如题,液晶显示器闪屏,而且中间有一个英文单词“Adjusting”,应该是调整的意思吧,这是什么情况呢?该怎么弄好呢?

网友:
显卡的输出分辨率和刷新率在不断变化,显示器在不断自适应显卡输出的信号。还有一个可能是显示器本身出问题了。检查你的显卡驱动程序是否安装正常。检查显卡的分辨率和刷新率正常。再检查显示器是否有问题。最好换一个显示器看看。比较直接  或者就是自动调整键坏了

网友:
换按键试试

网友:
显示器在自动调整。一般是按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