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G988F 19方屏显示器闪屏 亮度低

楼主(2013-12-21):
一台HKC G988F显示器拿来时闪屏,一闪HKC LOGO就没了,拆开后发现电容鼓了两个,换了之后正常,回去用了两个月又回来了。这次拆开后发现电容正常。怀疑高压板问题,换之前找个碎屏(灯管好的)接在原来的高压板上,结果也是一闪一闪的。断定高压板,改了通用高压板正常,用了一下午 以为没事就装了起来了放在草厦子里,(草厦子里有点冷)第二天开显示器,还是一闪一闪的,晕这怎么回事,后来又把按键板上的按键全都去了,又镊子短接开关 呵呵正常了,又把按键全都换了,开机正常就是亮度低,先用用看吧,点了一下午都没闪过,第二天早晨又开显示器结果又闪 闪了15次左右后正常又不闪了,正常了,亮度还是有些低,不知如何下手了,请高人指点! 通用高压板高压板接了 地线   开关线     12伏供电线  高压板是(12V-30V)的。

网友:
我遇到过HKC 19宽屏型号记不清了,开机显示logo后黑屏,先换高压又换灯管,故障依旧后换驱动板代换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一闪一闪的时候测量过12v 5v输出吗?感觉像是电源板,以前没有换高压之前肯定也有正常开机的时候吧?

网友:
12V的滤波电容都换了吗

网友:
就三块板子,一个个试嘛,找到哪块出问题了再修嘛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把电源板后级滤波电容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