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主板问题,求各位大师帮分析,小白我万分感激。

楼主(2013-12-21):
插上适配器待机电流是0.0133
当按下开机触发后电流跑到0.63!显示器不亮。这应该是大断了吧?那位懂的帮分析分析。

网友A:
多用用论坛搜索功能,话说你那个电源好用不?老板以前打算买那个。

网友:
我用的电源不是这个,会有0.2电压的漂移。。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电源挺好,五位的

网友:
那不是大断  量量供电 都有吗?

网友:
安泰信的比较好点吧 这个电源有误差

网友:
电流时怎么个走法  还是停在0.6就不动了

网友:
有可能CPU底座电容,有可能南桥。。

网友:
具体先量下各个电压

网友:
干大电容

网友:
什么情况,不太明白,

网友:
查 CPU 供电 那一块

网友B:
电流表看不出全部来,具体还要查电压,如果CPU 下有NEC大电容,,就先把它给干了。

网友:
CPU 供电,有可能CPU底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表看不出全部来,具体还要查电压,如果CPU 下有NEC大电容,,就先把它给干了。

就是干了大电容才是这样子

网友:
应该是跑到CPU就跑不动了~~检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这个电流不可能是大短啊,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用用论坛搜索功能,话说你那个电源好用不?老板以前打算买那个。

手机的电流最精密的都可以测 你说好不。·1·1

网友:
电容少了吧?6个试试

网友C:
电容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少了吧
换了6个都一样,现在我换板了,不修了,好烦吖,谢谢你们了

网友:
主要说的不清 你的电压还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