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显示器 型号 943Bw 开机慢

楼主(2013-12-21):
现在一台HUNDAI显示器   开机很慢开不开  在他没开开机过程中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等一会就能开开机   不晓得是什么问题 电源板的电容也都换了,12v和5V都正常  屏供电也正常   求大神解难

网友:
那你把vga线接上试了吗?

网友:
电源板不稳定

网友:
屏供电不仅仅是5V供电正常就可以的,需要VGH、VGl,VCOM都正常才行。

网友:
在他没开开机过程中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等一会就能开开机  这情况应该是电容问题。400V的大电容红驱动板上的电容查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