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通病改MOS管

楼主(2013-12-21):
新手发帖 多多鼓励

网友:
改了有些机器不稳定  会返修回来的

网友:
也不说明一下什么通病现象

网友:
你这改的肯定不好,

网友:
这个管子取消也可以。一组也可以亮机。我试过了

网友:
拆掉了绝对是很稳定

网友:
改了以后可能会掉电

网友:
什么通病来着。。

网友:
8脚的单个的也可以改掉吧

网友:
多半会回来的

网友:
买一个才才几块钱啊  多备点家里就ok了

网友:
这个管子我换过,你改的话散热应该不太行!

网友:
说明都没有,鄙视。

网友:
我修过两台,一台没有成功   CPU的供电芯片都换了  就是喜欢烧CPU供电的上管,所以放弃了;另一台用普通的八角完美改装,一直没返修

网友:
怎么都没有说明,让新手怎么看?

网友:
一般用不住的,,还是用还管好

网友:
如果管供电不够可能会重启

网友:
散热方面搞一下还是可以用的。。。写详细点会更好些。。。

网友:
估计 用不了多久 会回来

网友:
修好了 就好

网友:
这个通病是什么现象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通病 没有说清楚
通病就是很容易烧CPU供电铁壳MOS管上管!

网友:
这个管要用贴片的MOS管,改功率大点的,一般不返修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掉一组。都没返修。记得把控制芯片业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