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870不亮求助

楼主(2013-12-21):
开机跑码到5c就停了,已经过了2 B代码,量了核心电压是1.18V,显存1.6V,显存控制电压0.98V(跑码的时候电压是1.18V,跑马结束就下降了),dos下能认核心,bios也可以正常刷写,目测板子也没有掉件,下面没思路了,

网友:
拿显卡出来加焊一下

网友(点评):
又是一个灌水的。全能高手

网友:
要测试程序跑一下才能修,不测试的话这种卡无从下手,测试程序难找

网友:
5V有没有?   晶振起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