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6930P双响炮,刷出精彩。

楼主(2013-12-21):
快过年了,生意冷清啊。好不容易接修2台电脑,THINKPAD X200,HP 6930P独显的。
X200的好麻烦,都说只要更新BIOS,先下载了2个BIOS刷了不行,还是不亮,(这2个BIOS注意看了一下,前面一部份都是FFFF,原来的BIOS是有内容的),极其郁闷啊,别人都简单解决的事情,到我这咋就不行了呢。查各路供电,复位,哪哪都有了。坚持不懈,继续刷吧。把原来的刷回去,又开始报警了。在论坛又找了一个,前面的一部份也有内容,跟原来的BIOS比有些不同,当时有些预感,这次要亮了,果不其然。
HP 6930P,刷的是下面链接中“北京的学徒”提供的486300版本,在此表示感谢哦。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476
笔记本型号:Lenovo X200 TYPE 7458-E49
序 列 号:R9-0G6CX  PID:7458E49
板      号:07226-2 Mocha-1 MB 48.47Q01.021
CPU  接 口:集成
CPU  型 号:集成P8600
内 存 接 口:DDR3
北 桥 芯 片:AC82GM45
单 桥 芯 片:
南 桥 芯 片:AF82801IEM
显 卡 芯 片:
  E  C    :
BIOS  芯片:
时 钟 芯 片:
待 机 芯 片:
充 电 芯 片:

CPU供电管理芯片:VT1311MF+VT1311SF
有无图纸:有
是否修复:
故障描述:
        通电后,自动上电,电流0.69A,报警反复1长2短。
测试数据:
公共点
电压
VCC3M    3.3V
VCC5V_OUT---VCC5M    5V
VCC1R5A    1.5V    内存供电
USB_PWR1    5V
信号
EEPROM_EN    3.3V
-SMB_EEP_EN    3.3V
VR_PWRGD(VRMPWRGD)    3.3V
BPWRG(PWROK)    3.3V
-CPURST    1.05V
问题初判:
维修过程:自动上电,开机报警,网上一查,需要刷BIOS。刷BIOS后,不报警了,电流到0.6A--0.51A后不动了。貌似电感L8有嗞嗞声,测VCCCPUCORE有1V。
                测量VR_PWRGD正常,测量BPWRG,嗞嗞声不响了,电流到0.9A。CPUPWRGD无引脚,不能测。-CPURST测到有1.05V。-PLTRST_NEAR、-PLTRST_FAR
                 都为3.3V
解决方法:最后刷BIOS的07226-2 7458版本修好。
笔记本型号:HP 6930P
序 列 号:2CE842VT6F
板      号:KARIA DISCRETE 07219-2
CPU  接 口:mPGA479M
CPU  型 号:P8400
内 存 接 口:DDR2
北 桥 芯 片:AC82PM45
单 桥 芯 片:
南 桥 芯 片:AF82801IEM
显 卡 芯 片:ATI PA9786.00    216-0707011
  E  C    :SMSC KBC1091-NU
BIOS  芯片:
时 钟 芯 片:SLG8SP553
待 机 芯 片:
充 电 芯 片:

CPU供电管理芯片:ISL6260
有无图纸:有
故障描述:
        整机开机时电流0.75A,会自动重启一次,电流到0.75A,大写灯和数字灯同时闪5次。拆开无CPU。
        CPU-T4400、内存。通电会自动上电,电流到0.75A,掉电重启,电流到0.83A左右。
测试数据:
        更换CPU、内存测试
公共点
电压
        +VCC_CORE=1.08V
        +VGA_CORE=1.15V
信号
        PM_PWROK_R=3.22V,ISL6260发出的PG信号
        PM_POK_R=3.28V,EC发出的信号
        VRMPWRGD=3.3V,南桥收到的信号
        CLK_EN#=0V
        PLTRST#=3.3V
        PCIRST#=3.3V
问题初判:
解决方法:
刷BIOS后,点亮了。
经验总结:
ISL6260    产生    +VCC_CORE=1.08V,发出PM_PWROK_R=3.22V及CLK_EN#=0V与EC发出的PM_POK_R混合成PM_PWROK,发给北桥和南桥的PWROK脚。
CLK_EN#拉低后,使Q25截止,测Q25的D极,与南桥相连的VRMPWRGD信号为3.3V。南桥发出CK_PWRGD=3.3V给时钟芯片。
测南桥发出的PLTRST#、PCIRST#都为3.3V
加焊显卡,到242度,芯片不动,无效果。
加焊显卡,考虑到室温只有5度,加到245度,芯片微动,无效果。
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机后,点亮了。

网友:
楼主真幸运,两个都是刷BIOS好的 啊?

网友:
都是刷好的吧,BIOS要焊下来刷,刷好后焊回去,如果不亮,又得反复上面的过程,刷了4次才刷好,真是坚持不懈啊。

网友(2014-11-18):
还有没有啊   借我吧  我懒得去找啊

网友:
图纸能发过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