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5S 维修经验 附N45SF REV.1.3 BIOS

楼主(2013-12-21):
今天客户送来华硕N45S 板号N45SF REV.1.3  触发到0.4几(不掉电); 拆机一看,有维修过的痕迹,有腐蚀 而且看上去好像在我前面有处理过进水,SD管理芯片有焊过,别的地方只是有清洗过的感觉。没有别的大动作;我再次仔细清理后,再次开机测了一下有一电感无电压  和CPU电压没有出来,电源IC 是DJ  由于手上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怎么就不出电压呢,还是测测边的上有点黑的电阻两侧吧,表笔点到16PIN相连的一个电阻时 (板上并未标电阻编号)电流突然的上去去了跳到了一点多安,只是一下子而已,电阻另一头是19V 问题锁定在这个电阻上, 论坛上找了一下也没有这个图纸,只好找这个电源芯片的引角图吧,在别的电路图上找到了(DJ) RT8202A的电路图看一下 跟16PIN 相连的电阻是1M 的,那就在料板上找到了一个1M 的电阻装上,触发电流上去了1.2  1.32 不动了,测了一下电压全部出来了,之后没出来的那电感电压是1.5V。 唉,怎么回事,是不是还有哪个电阻变质了不良吗?又测了一下之前有点腐蚀的哪些电阻,没发现问题,唉,换个内存试试吧。找来试机内存装上,电流上去了来回跳了三下,应该亮机了吧,外接不显(外接比较顺手),再拿内接屏接上,华硕的LOOG 现来了 原来他内存还真的也是坏的。此机修复了,进系统测试一切功能正常。
接来下可以给客户报价了
因为前面在论坛上找图纸时没看到有人上传这个机的BIOS 现在的机器BIOS 出问题的太多 特地备份了下来,BIOS 上传不上去,我就不上传了,等网络好点再补上。

网友:
华硕的怎么不掉电压呀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这个 RT8202A的电路图是从哪个图纸上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这个 RT8202A的电路图是从哪个图纸上找到的?

百度硬盘搜索 搜出来的,好象是华硕板

网友(2014-09-15):
不错, 我机独显,又显卡, 集显的电压没出来, 刷你的BIOS就可以有了,就显示了! 经验证你BIOS完全正常

网友:
Yes, I confirm BIOS

网友(2014-10-22):
在修这个机器,正需要这个BIOS,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