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5E 不跑U 求助

楼主(2013-12-21):
三星 R25E  开始是公共点短路,经查是CPU供电上管 和电容短路,换后上U加电不跑码,以为是CPU坏了原机是T5550 ,换了个一样的U 不跑码,换内存试了下一样,能出CPU电压。奇怪的是换了个 T7500 的CPU和内存能跑码亮机 ,进系统 但是反应慢 ,重装系统 没有装完就掉电。上T5550 死活不跑码,下面没思路了 请教高手。

网友:
把下管也换掉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