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 开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3-12-21):
开机自动重启几次后才能正常使用   吹过桥还是不行  求大神指教

网友:
你压着CPU座 再试试会不会重启,主要判断是不是CPU座虚焊。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加焊有风险,加焊需谨慎

网友:
可能桥坏了,要换。

网友:
大哥我想问一下啊   要怎么加才不会有风险啊

网友:
要怎么加才不会有风险啊
  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
最好用BGA焊,风枪不好控制,除非老手

网友:
刷BIOS  查下各大电压

网友:
哦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