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无CPU供电 急急急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楼主(2013-12-21):
hp 541无CPU供电 急急急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网友:
你这样问,估计没有给帮你。

网友:
那就查啊;急有什用呢么

网友:
那先把满足CPU供电的条件检查先,一般先看看内存供电有没,没有的话,CPU供电肯定不到。

网友:
ni zh你这样肯定不行,遇事千万不能着急,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先思考,查电路,满足条件。

网友:
看下CPU供电部分阻值

网友:
如果我来操作我会首先确定电感L503和L508是否存在短路若无短路直接换掉此ADP3208供电芯片,若无果确定一,确定20脚是否有来自于公共点的19v左右的主供电。二,确定37脚是否有5v供电输入三,开启en这个事来自于南桥的slp_s3信号后再发出开启中间有转换电路所以得细查哦,大概就是浙些因为现在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么多论坛上高手很多你多问问他们吧

网友:
从高电压往低电压一步步查吧

网友:
换一个CPU供电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