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维修高手

楼主(2013-12-21):
一台液晶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坏了,改了个通用高压板,但BLON信号只有2.3V,点不亮灯管,小弟想请教下,通用高压板的开关信号线除了飞到BLON点,还可以飞到哪里,如果飞去5V,灯管一直亮,关闭不了。

网友:
加3--15K的上拉电阻到+5V试试.

网友A:
你还是没有找到开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有找到开关线

找到了,就是原来的开关信号电压过低,启动不了。

网友B:
开启信号可以飞到屏供电的5V上,不过在开显示器的时候,屏幕会闪一下,不过很快,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启信号可以飞到屏供电的5V上,不过在开显示器的时候,屏幕会闪一下,不过很快,不影响使用

这种方法关了显示器开关,灯管还会亮吗?

Yy.
Yy.
不会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板是否有问题,不要在改板上打转,驱动板过来的电压一般是3.3V,或5V,如果过低,可能是有电容漏电,或是驱动板MCU芯片出现问题。

网友:
沿线路查下去,不要只考虑接在电源板的接口处。接屏供电关机当然灯管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关了显示器开关,灯管还会亮吗?

不会的。。。。。。

网友:
还是直接用电阻上拉5V好。

网友:
要是飞到屏供电的话,会开机和关机的时候会白屏一下,有的客户会接受不了。你可用一个NPN三极管用BLON去控制B极来当开关用。

网友:
直接飞到屏供电3V或5V ,能跳动的就行了

网友:
直接接到屏供电上就OK了

网友D:
这个电压  是负载拉低了 还是本来就这么低的呢

网友:
高压板 BLON信号 电压一般为 驱动板提供,查下驱动板的5V电压输入大小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压  是负载拉低了 还是本来就这么低的呢

这个是正常的有的是这么低的电压的。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是惠普吗?

网友:
同意飞到屏供电脚的说法,除非你有能力加个场管后用主5V供电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