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 无USB供电维修!!!!

楼主(2013-12-21):
型号:华硕K40AB
板号:K40AB 1.3
故障:USB接口不能用

测数据线对地阻值500多正常,供电0V不正常

打开图纸查供电来源于PQ8305要想得到+5V。PQ8305必须导通 ,测5脚有5V电压正常,
4脚0V不正常 ,正常时应该为12V。
+12V来源于PQ8307 ,PQ8307是一个双三极管 内置一个PNP和一个NPN,测3脚有12V正常,2脚3.3V正常。断定是PQ8307坏了,从料板拆了个装上去 ,正常。

网友:
不错讲的很详细啊

网友:
PQ8305个脚怎么看不是相通的啊....没有看图基础 现在一点都不懂 师父说只能直接摸索了

网友:
USB供电这一块我都是直连的   管子拆掉直接连5V

网友:
一般如果不直接 影响 其他电路的话   插上电源不开机还可以给手机充电爽歪歪

网友A:
一般都是飞线解决。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飞线解决。

想过 飞线  不过我有华硕的料板  有配件换就没必要飞线了

网友:
我觉的直接飞线不好,下次客户部小心叉烧了,就烧的很多。能修好久修好,不行在飞线吧

网友(2015-06-08):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