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p35 ne02不过内存

楼主(2013-12-21):
今天接到一块MSI P35 NE02主板,不过内存,测了下内存系统总线3.3V,有一个没有,刚开机时系统总线有电压,重启就没了,大侠们看看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上电跑D1这时内存系统总线有电压,过几秒重启总线电压就少了一个

网友:
写一下BIOS试试

网友:
msi  主板 内存不过 bios 坏的很多 有的板 是通病

网友:
刷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