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_6751p艰难维修

楼主(2013-12-21):
联想G470  la_6751p,故障不触发,无待机,测得没过保护隔离,pq302,123脚有电压,5678没有,4脚18.5v,在这里直接连了过去,插电有待机,3,5v有了,按开关不触发,查ec条件,没有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追查到充放电芯片,发现没有DCIN供电,查DCIN的由来发现PD301居然掉了,补上二极管,DCIN,ACIN都有了,把前面保护隔离管直连去掉,待机还是有的,插电按开关还是不触发,再查待机部分,最后发现没有EC_RSMRST#把EC_RSMRST#脚翘起还是没有,换个ec芯片还是一样,没办法了刷个bios吧,刷过后能触发了,电流0.3左右,测得没cpu供电,有集显供电,供电开启都正常,换芯片,还是一样拿下24脚的电阻,cpu电压出来了。上cpu内存,电压到0.63不动过几秒掉电,测pg信号吧,SYS_PWROK好的,PM_DRAM_PWRGD刚上电有3.3会变低到0.5,找到他的上拉电阻直连,现在没复位,H_CPUPWRGD查不了,桥做过BIOS刷过几个,桥旁边25m晶振无起振,没思路了求支招。

网友:
没起振,换桥吧!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还是一样那就桥可能性大

这里可以换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看下,这个失效的话,也会晶振压差不正常。

网友A:
拆开晶振 测两脚对地  不一致就换桥  或者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晶振 测两脚对地  不一致就换桥  或者换电容

我打过组值,两边不一样,差几百o

网友C:
应该是晶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晶振 测两脚对地  不一致就换桥  或者换电容

现在没上com电池会上电掉电在上电反复上电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晶振问题吧。

我换过晶振,重制过桥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有,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有,新人来学习的

还没有,等修好会发经验 的

网友E:
估计要换HM65了。

网友:
g470的机器就是难修。CPU没出电压的没修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估计要换HM65了。

按照hm6x的时序25晶振改起振了,但是现在就是不起振啊,上电豪无变化,一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按照hm6x的时序25晶振改起振了,但是现在就是不起振啊,上电豪无变化,一点电压都没有

那南桥也会导致他不起振啊,有些东西你不换换试试看是不知道的。不是什么都是时序能测到点上的。修机,时序是辅助的。你就这样看着,然后到处问,能好?

网友:
有可能桥下面进水了,拆了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打过组值,两边不一样,差几百o

差那么多绝对不正常,估计是桥坏了,换桥吧

网友:
是进水的 机器吗   拆了桥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南桥也会导致他不起振啊,有些东西你不换换试试看是不知道的。不是什么都是时序能测到点上的。修机,时 ...

最主要的现在没有桥换啊,我也想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差那么多绝对不正常,估计是桥坏了,换桥吧

插下晶振差50o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