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改通用电源板的 想方设法省成本

楼主(2013-12-21):
(无正文)

网友(点评):
电源我们一般都是给修好的 99的修复率,高压条还得比较多,板子割断了 看起来比较渣.

网友:
N久就这样改了呀,

网友:
有点麻烦,不过也是个变废为宝的办法,手工钻子不错。。。

网友A:
感觉那样很麻烦,一般直接拿剪刀剪

网友B: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我是电源部分直接修好,高压部分坏了,直接去掉高压,贴一片高压条上去就行了。

网友:
以前我的也是这样 但是没有工具裁板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我是电源部分直接修好,高压部分坏了,直接去掉高压,贴一片高压条上去就行了。

这个电源 本来是可以修好的 但是因为我大意了 烧了一片 一看瞬间啥都不想弄了直接改电源板

网友C:
我是用钢锯,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那样很麻烦,一般直接拿剪刀剪

用简单太费劲了 我以前就直接用尖嘴钳 一点一点的掰断

网友D:
是用钢锯的,你这个钻头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钢锯,省事多了

有的地方要拐弯 也不省事哈 用个算子钻一排孔  又不用多大劲 一掰就断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 不通电 拆机发现场管短路  过流检测电阻烧断  过流检测电阻到芯片检测端一个电阻烧爆 保险还是好的  场管控制极电阻烧断 101(100欧换的10欧的 )  PWM 芯片也不例外烧短路了 但是没爆 太小看不清型号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过来换上   拆保险串灯泡 灯闪了一下  测12V  5V 都正常了

网友:
今天不能传图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用钢锯的,你这个钻头哪里买的?

我这个钻头是买墨盒那里  送的开墨盒孔用的  上面是801电动螺丝刀 我把电螺丝刀多余头子用烙铁烧到钻头的塑料 把手里面就成了电动钻头了  平时换个+头拆笔记本 刷刷的 非常快 拆机装机都不误事  只要别被把螺丝上错地方

网友:
这活是粗中带细,有点费时间

网友:
既然电源板坏了 高压还会远吗  极品啊  我们一般 换新高压 不然返修 破坏信誉

网友:
可以试一下呢,这办法

网友:
牛人呀,也可以这麽修呀

网友:
真心看不懂,这为什么要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