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星显示器的驱动板BIOS程序

楼主(2013-12-21):
求一个三星S19A10N 驱动板板号BN41-01699B的bios  这台显示器一开机白屏带一点点花,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求维修方法,

网友:
白屏带花有程序问题的吗?别乱来

网友:
我就有一台一样的了,打开白屏然后就慢慢的变色...刷bios可以刷好么?还是屏坏了

网友A:
经过检测  屏坏了  正在找办法修屏

网友B:
应该是屏的问题,最好上个图

网友C:
用通用板测屏 ,先把问题分清楚。屏问题的话 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屏,同样问题再查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通用板测屏 ,先把问题分清楚。屏问题的话 是可以修复的

嗯我是修显示器新手,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检测  屏坏了  正在找办法修屏

嗯我这个好像也是屏问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LOGO

网友A:
我都修好了..飞线....

网友D:
花屏应该是芯片问题,程序问题是不显示,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屏应该是芯片问题,程序问题是不显示,不开机。

是屏的芯片吗?求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都修好了..飞线....

那里问题?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的问题,最好上个图

三星显示器的BOIS是通病,先干了在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里问题?求分享!!

把你的屏型号发来  我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屏型号发来  我忘记了

好的非常感谢!HT185WX-501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通用板测屏 ,先把问题分清楚。屏问题的话 是可以修复的

悲催了!我这里主要是修笔记本,偶尔会有一两台显示器,不过已经叫老板找屏去了!屏问题也能修复屏吗?

网友A:
照这个方法去做就修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93329

非常感谢!就是按照你的方法修好的!下面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这个方法去做就修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3329

多谢分享 ,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