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进水维修

楼主(2013-12-21):
HP G4 ,广达代工板号R13。拆出来板子后看下了,1.5V和屏线接口有进水的痕迹 腐蚀也不严重。处理完后打了下对地值没有短路的,上电电流到0.12~0.17左右。测得1.05 1.5 0.75 1.8V 3V和5V转换电压都正常了,没有CPU和集显电压。测HWPG时发现该 信号没有电压,广达的HWPG被拉低应该会直接掉电的,既然HWPG都不正常那就从它下手。
HWPG由5组电压PG组成发给EC.

待机部分的HWPG,待机电压正常后(上电后才有3V 5V待机)PU3由外部电压上拉至高

1.8V PG

1.5V PG

1.05V PG

VCCSA PG
最后这5组电压的PG相连发送到EC 14脚 HWPG。
实测这5组电压都已经正常出来了,HWPG的对地值也正常,挑起EC的14 HWPG还是为低。看是来某个PWM芯片的部分模块有问题导致PG脚一直被拉低。
图纸个每个PG都有0欧电压相连,板子上两个焊盘是直接连的,没办法只能一路一路割了。
由于是PU4  1.5V 附近进过水 先从它开刀。断开后上电HWPG成了3.3V,看电流也亮机了,拉上屏一看居然是白屏。

屏线附近也进过水,白屏的话就从屏供电+3VLCD_CON下手,实测该电压0V,嘿嘿找到问题了

测Q1的G极没电压,G极电压要么是Q5导通被拉低,要么就是上拉电压有问题,量了下R27两端都没电压看来是断线了。沿站供电线一看果然断线了补上。

再上电正常亮机

顺便把图纸也传上来

网友A:
那么,1.5的PG是怎么拉低的呢?是板内短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我也碰到过一次    这种情况  电压已经 出来了就是PG不正常 把这一路PG断开就OK了  应该是芯片PG 模块出问题了但是这不影响机器正常工作

网友:
无奈啊 图纸看不懂怎么破 没基础

网友B:
PU4哪里得PG信号是到底是怎样处理得,没说,想知道

网友:
割断的线还没有还原,还有1.5的PG不出来原因还没有找到?

网友:
好理论 加细心  就可以修好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4哪里得PG信号是到底是怎样处理得,没说,想知道

直接割断就行,1.5V的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1.5的PG是怎么拉低的呢?是板内短路?

应该是芯片本身短路

网友C:
你这样说如果就直接给PwrOk一个3.3V上拉就行了 只要所有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说如果就直接给PwrOk一个3.3V上拉就行了 只要所有供电正常

HWPG本身就有3V上拉的,PU4本身损坏导致HWG被拉低

网友:
pg就是一个高电平,电压正常,就可以

网友:
楼主挺细心,顶一个,

网友:
学习,原来供电出来了,还要看PG 这,以前拿到供电都出来的板子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挺厉害的楼主,学习了,多分享一些资料

网友:
很好的学习帖子,非常感谢楼主写的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