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碎的A40J,开机直接上到1.3掉电重启。。。。。

楼主(2013-12-21):
接了一台A40J的机器,板子号是K42JR,开机上到1.3掉电,不跑码,反复重启如此,刷了N个bios,CPU供电也加焊了,涛声依旧,该肿么办啊 我的小伙伴们。。。。
cpu
cpu供电
掉电重启

网友:
不跑马 先测下CPURST 再做下一步的维修 别上来就刷BIOS 内存 显卡 还有一些PG 也会导致这些问题 看哥们这帖子好像是经验式维修

网友:
南桥问题,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南桥问题,换个南桥

网友:
遇到过,换了南桥好了 ,不过风扇狂转,还要刷BIOS

网友:
不跑玛 维修先看 供电 时钟 复位 好好测测

网友:
三板斧完了就么法了呵呵

网友:
一般都是测量下电压,不行直接排除桥。

网友:
楼主说刷了N个bios 那就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