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用什么移动光驱盒

楼主(2013-12-21):
主要用于安装操作系统用,什么牌子的光驱盒好用?

网友:
0.0淘宝一个就可以了都一样的    反正笔记本的光驱不要钱多的是

网友:
天翼的盒子不错

网友:
你买个串口光驱盒,然后再买个好一点的笔记本串口光驱

网友:
能用就行
       没必要介意那么多的

网友:
主要安装系统,找个U盘量产就是了,便宜方便

网友:
干吗还买光驱阿,搞个U盘,用pe装就省事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