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HG281D 28的LCD显示器,有时开不了机。

楼主(2013-12-21):
本人学修这个不久,请教了,昨天客户拿来一个HG281D的28显示器,拿来时开不了机,开机键也有3V左右,有跳动,当时也没在意,就以为是驱动主板坏了,在网上买了一块,拿回来,好了,就是有时不好开机,当时也没在意,就叫客户来拿了回去,当天晚上用的还好好的,第二天,客户来电话说开不了机,没办法,拿回来,就是开不了机,主板都换了开不了机,晕了,叫老师傅修了一下,说待机电压只有4.2V,去驱动主板也是这个电压,师傅在5V输出的10V1600UF的两端加了个100欧的电阻还是什么就有5.01V了,按正常来说应该是什么坏了,加了个100欧的电阻以后不会坏吧,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吧

网友:
看高手回复学习下··

网友A:
应该是稳压电路的问题  加一个电阻消耗电流促使稳压电路始终工作在临界点一下 有的电源是单稳压容易导致这种问题  遇到过不挂驱动板 直接给高压板开启信号灯管会一直闪 一侧高压供电 一直在9-14V 来回跳变一看 稳压电路只有5V 取样稳压 直接接上驱动板 接上屏 一下就好了 电压稳定在12多点

网友:
没看懂,是电容有问题,并联了一个电容么,等高手吧

网友B:
可能是电源板上面的一个小电容漏电吧

网友C:
我也没有看懂,我从14寸的CRT到修到现在的液晶,也是没有看明白为什么要加个电阻。是用来阻什么的?

网友D:
待机有4,2V,加并100电阻就稳定在5V,这是什么逻辑呢,没看懂,

网友E:
光偶旁边有个50V47-1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你把它换了吧。

网友F:
这里加的电阻应该是起到控制5V输出的10V1600UF电容充放电大小作用,达到一个稳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稳压电路的问题  加一个电阻消耗电流促使稳压电路始终工作在临界点一下 有的电源是单稳压容易导致这种 ...

我这问题叫老师傅修了一下,花了30元,就在输出5V的电容两端加了一个100欧电阻就行了,就有5.0V了,如果没有加这个电阻就只有4.4V(左右跳动)     如果在不外加这个电阻的情况下怎么能修好这个问题.我怕用不了多久会再次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偶旁边有个50V47-1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你把它换了吧。

这类故障我遇到过,,,,,,,,,,,,顶。。。。换100UF 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偶旁边有个50V47-1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你把它换了吧。

虽说显示器好了,客户还没有来拿,现在晚上了,明天试下,虽说加个电阻好了,但还是想试试看能不能修好,                                        我这问题叫老师傅修了一下,花了30元,就在输出5V的电容两端加了一个100欧电阻就行了,就有5.0V了,如果没有加这个电阻就只有4.4V(左右跳动)     如果在不外加这个电阻的情况下怎么能修好这个问题.我怕用不了多久会再次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偶旁边有个50V47-1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你把它换了吧。

换了会好吗,成功率大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待机有4,2V,加并100电阻就稳定在5V,这是什么逻辑呢,没看懂,

是啊, 就是想不通啊,是一个老师傅修的啊,什么也没拆,就加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回到我自己的店里,我把那个电阻拿下来,再测,就只有4.2-4.4变动,再把100欧加上去,就稳定在5.01V,   动也不动,我跟你想法一样,加个电阻不应该会这样啊!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个飞利浦的,故障基本也一样5V跳变电容没问题是反馈,一休哥基本搞完了所有的地方,不过还是在电源IC反馈的线路上他遗漏了,哈哈算是捡漏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 就是想不通啊,是一个老师傅修的啊,什么也没拆,就加了一个100欧的电阻,回到我自己的店里,我把那个电 ...

我想这应该跟5V反馈电路有关系,电压拉低了,反馈回去电压也低了,电源芯片自动调节输出电压,纯粹个人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有4,2V,加并100电阻就稳定在5V,这是什么逻辑呢,没看懂,

4.2V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定时的,有时开关按坏了也开不了机,加上电阻变5V了就能开能关,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加的电阻应该是起到控制5V输出的10V1600UF电容充放电大小作用,达到一个稳定值。

嗯 确实是这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有看懂,我从14寸的CRT到修到现在的液晶,也是没有看明白为什么要加个电阻。是用来阻什么的?

对啊,我也不大懂,所以问问这里的高手们啊,里面什么 也没修,拆了这个电阻就4.多V变动,焊上这个100欧电阻就5.01V,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源板上面的一个小电容漏电吧

那么多小电容,从哪里查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