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扫有红点提示的硬盘还有什么可用价值?

楼主(2013-12-21):
(图片)

网友:
可以用做数据恢复的配件盘

网友:
哦!能不能低格得掉?可否做移动硬盘用?

网友:
等你数据入门了,应该把这当宝了,对于硬盘维修大神来说,你的这个盘就是个新盘。

网友:
把坏道踢出去

网友:
硬盘多数是逻辑坏道,物理坏道的相对少一点,可以尝试软修复。

网友:
有坏道了吧,屏蔽掉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能用我感觉没什么作用吧~~呵呵·~~~同MHDD修复下试试

网友:
这个是可以修的。。修一下跟新的一样

网友:
做移动硬盘 !!

网友:
这才几坏道啊...........

网友:
可以尝试软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