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x plus 不跑马 很诡异的不跑吗。。。求帮助

楼主(2013-12-21):
板子刚到手的时候,不跑马,果断刷BIOS。然后一切正常,用这块主板测硬盘了,跑MHDD。。。跑了大概4个小时,毫无征兆的灭了。  现在开机又不跑马了。 如果再刷BIOS好了,再出现问题,会是哪里导致的?  什么原因会导致BIOS老掉程序? 供电都正常,内存供电,CPU供电,桥供电。 有人说桥的问题,我直接加焊了。还是不跑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不稳定吧  你刷过BIOS能跑码了  估计是巧合 你在刷下试试

网友:
等待高手,我小白一个。。。。。。。。。。。。。。。。。。。

网友:
bios旁边有没有822排阻啊 华硕板子那个排阻老坏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不多说了!822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822电阻在内存旁边吧

网友:
IO和南桥附近的822.

网友:
我忘了这板子了,是不是那个bios插座旁边有一个822排阻啊?上拉排阻,3.3V给第3脚还是第几脚供电的,你看下有没有

网友:
查bios芯片的外围电路。也不排除BIOS芯片本身存储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