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板子有谁见过呢?进来看吧!

楼主(2013-12-21):
这个板子没遇见过,发上来给论坛上面,看看有没有人看到过,或者修过的 这个是板子的型号,这个是板子的全面目, CPU我就没拆出来看看是笔记本的还是台式机的,上面可以看到,笔记本的内存,IO是台式机的, 接下来的方面的图片 翻过来,说实话我吓到了2个IO耶 ,不懂是干什么的。反面就时钟,CPU供电的场馆,还有以下八角,长方形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

有知道的可以给说一下吗?2个IO是怎么回事,板子给别人刷过BIOS,我没点,看来是不跑马之类的故障!

网友:
  这种板子 一般鱼儿机上面用的多  应该是NM10的桥 用的N450之类的cpu

网友:
这不应该是一体机么?楼主啥问题啥故障没说,这是要干啥?

网友:
给个全景图 看看
不然都晓不得有啥功能

网友:
这种CPU是焊死在上面的了,上次有一批就这样的机器。不好用。

网友:
看样子像是一个一体机的板子

网友:
不是一体机吧?这种板子应该是收银机,不是一体机,CPU是板载的,内存用的笔记本的二代三代都有,我修过这中板子,不过楼主说有两个IO这倒是第一次见,跑跑线吧,看看分别是做什么用的,不跑码就不跑码的修咯,

网友:
这种主板是一体的,CPU直接焊接在主板上。我这有块台式机七彩虹Intel NM10的主板和你的挺像,不过没你的这块这么复杂......

网友:
这算正常了   4个IO的都见过 你的两个而已

网友:
没见过   过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一体机的主板

网友:
像一体机的版,两个IO的其实很常见,CPU是焊死的

网友:
上次见到过哦~~~是餐饮点餐机上的~~~感觉很像呢

网友:
d425 或者d525 串口多,带pci槽,二楼说的没错这种配置大鱼机用的多

网友:
道闸也可以用,有的还带两个网卡

网友:
一体机里面用的多      会笔记本   会台式机的   很好修

网友:
一体机没图纸 郁闷中

网友:
没见过啊,谢谢楼主分享啦。

网友:
双IO是支持更多的COM端口,工控板设计。

网友:
汽车检测站用的好像就是这样的板,年捡!

网友:
一体机见过

网友:
小鱼游戏机的板子 我们这里经常修到 但是具体2个IO 这样的设计就不是很清楚了 具体没有去研究过 另外一个可能用处不大 你要是不怕麻烦的话 你可以把另外一个给摘除了

网友:
集成版啊 确实 鱼机上用的 比较多

网友:
我修过是打鱼机主板 我上次修的是南桥空悍还有一块是人为把12V供电口的二极管烧了

网友:
很像一体机的板子

网友:
我还以为是工业板子

网友:
这板一看就知道是工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