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 3V 5V 输出保护

楼主(2013-12-21):
今天接到一台L310 短路,裸板测3V 5V 电感阻值超低,去掉EC后阻值正常EC挂了看样是,不过还好我有一块同型号的板子,这个板子是之前的故障是能触发不显示,主要是想说这个板上的EC是OK的,拆下换上,接电……没待机电流,量3V 5V电感电压没有出来,EN开启电压是自身线性提供的,经过很长时间的测量结果是这个3V 5V芯片各条件全都正常 ,按道理应该出来了条件全都正常,再测得之是芯片受保护了,接电瞬间3V 5V 全出来了,不过只是瞬间……没示波器啥的,有咱也不会用!!去EC试下,别说有了,不是瞬间的了,一直都有没有再保护了,EC是好的决对没问题,把EC再放回去,再量又是瞬间出现后就消失了,这个3VPCU没去几个地方,一个是EC,一个是BIOS ,这次换个拆,把BIOS拆了 再量全出来了也不保护了。这下闹大了,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傻眼了,拿它没办法了,EC和BIOS 随便拆掉一个就都能正常出来3V 5V  感觉它俩没干什么好事……好像是EC从BIOS中读取信息,3V 5V 芯片就会保护。对了这个BIOS我也换过了也还是一个样……请路过的大神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
修好了 没

网友:
BIOS  参与看机吗 ?如果参与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A:
那就是还是后继有短路的了   看看S5_ON以后的电压是不是有短路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还是后继有短路的了   看看S5_ON以后的电压是不是有短路的吧

明天试下看看,把EC的S5_ON 脚挑起可以吗,这样就不会被后在的拉低了吧

网友:
测下3.5v的下管g极是不是5v保护了,看下后级转换电压

网友:
可能是后面的时序电压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试下看看,把EC的S5_ON 脚挑起可以吗,这样就不会被后在的拉低了吧

可以的,这样可以判断 S5ON 信号引脚相连后级元器件故障,不被后级元器件拉低,要确保 后级没有短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