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iso系统

楼主(2013-12-21):
师兄们,以前都是装GHO的系统            现在对于ISO的WIN7  WIN8系统怎么装啊         一种是GHOSTWIN7型的ISO系统在PE下安装方法操作步骤说一下???            在PE下安装原版的ISO系统在PE下怎么安装???

网友:
用虚拟光驱挂在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虚拟光驱挂了,再GHO或者用安装器,看你的版本是安装版还是GHO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虚拟光驱挂了,又怎么操作啊

然后再A盘里找gho文件 ,明白?

网友:
GHOST版ISO的,可以先解压然后再用GHOST安装器安装。也可以用虚拟光驱加载,再用GHOST安装。